变频器里的7个光藕起的什么作用

楼主(2007-08-04):
我在看变频器是看到里面有7个光藕,比如是A3120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功能。我琢磨有三个是输出控制的就是说面板的上下键可以控制A3120的电压大小,还有3个是干什么的,应该是反馈的可原理工作过程不了解,没办法检修。请赐教。13764657058  何

楼主:
李工,变频器利用外部端子控制启停时,能否用PLC的脉冲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请指教。

网友A:
脉冲隔离

网友B:
到书店买本书,先学习学习理论基础。

网友C:
六个是控制模块的三相输出,剩下的一个是总的

网友D:
光藕一般都是用来做隔离的,有时也用于降低或提高输出信号的电平!

网友E:
三个光藕是驱动U,V,W的上桥的.还有三个是驱动下桥的,剩下一个是制动用的.

网友F:
可以用脉冲来控制,这时变频器要具备三线控制功能

网友G: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H(2008-04-29):
同意XUEHUI    观点

网友I(2009-11-04):
维修变频器1350592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