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的开关电源的 作用

楼主(2007-08-04):
请问变频器中的开关电源起的 是什么作用,他给3个驱动光藕送电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辅助电源

楼主:
能具体点吗

楼主:
他 是不是就只负责给光藕供电,和控制频率没有关系?

网友B:
电源是心脏!

网友C:
给主控电路.异常监测电路.端子输入电路.驱动电路.键盘面板等低压直流用电单元供电

楼主:
变频中7个光耦有什么作用

楼主:
光耦A3120的输出端脚7和脚8在通电的情况下
我想测量输出。不小心短路了7 和8 脚 此时听见啪的声音。面板显示LU ,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该如何确认A3120的好坏,及有无输出?

楼主:
变频器里的7个光耦都是他供电吗 开关电源不直接驱动IGBT ,而是CPU触发光耦驱动 IGBT 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