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数显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7-08-04):
JS11S数显时间继电器在酸腐蚀气体环境下使用2个月后,走时明显加快,那部分电路有问题?如何消除?请执教,谢谢!

网友A:
电路板涂胶试试
酸腐蚀气体环境下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B:
为什么不尝试将该继电器从酸腐蚀气体环境中引线出来?

网友C:
晶振电路有问题,换一个晶振试试,不行就照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