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控6.0的问题和建议

楼主(2007-08-04):
我不久前下载的力控的6.0版本,及IOSERVER!
发现有如下几个问题:
1. 力控的IOSERVER开发包,说明书和开发流程无法对应。
   ioserver.exe在新版本中不再存在。
2. 力控的说明书,PDF文件,多处出现乱码。
   WORD转为PDF时,在WORD画的图有变形
3. 软逻辑部分,在操作上不如DRAW使用方便。
   联接点时会经常画不出线。
有改进的地方:
  在网络结构上增强不少,可作成多级冗余
  界面作得比较好了,IO结构管理比原来方便,更象DCS。

网友A:
您说的第一个问题,“说明书与开发流程不对应”可能是您看的是5.0的说明书,因为5.0和6.0开发界面等功能差异较大,所以可能导致您看不太明白。
第二个问题,pdf的乱码问题,这些都已经解决了。
第三个问题,估计是您使用的问题,几乎每个人有第一次使用控制策略在连线的时候老是点不中的情况发生,您可以这样做:双击完管角的时候再点击一下模块就行了,一定要保证鼠标变成小十字的时候点击管脚哦。

网友B(2007-11-08):
力控现在有最新补丁SP2,可以联系力控或上网下载

网友C:
非常好,有问题就提出来,不管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对力控的支持,以便更好的改进。对提出问题的人表示感谢!

网友D:
力控的帮助比原来的版本要好,但是还有改进的余地,就说数据库方面,有些函数介绍得太简略。
至于策略,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也和邓工一样困惑,不过知道力控的操作方式后,就简单了,记住“双击”!力控既然自己都说“几乎每个人有第一次使用控制策略在连线的时候老是点不中的情况发生”
那可能真要改一改才好了。
不过总体说来,力控6.0的进步很大,从这个版本也看到了力控的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