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位移信号转换为速度?

楼主(2007-08-04):
从位移传感器来的信号(模拟量),怎么通过电路转换为速度呢??
有没有这样的电路??

网友A:
是不是天气太热,你......!!!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过,如果要把模拟量信号转成频率信号(数字量的)是可以的。
我们就有这种模块(代理:美国红狮的)。可编程的信号转换模块,多种范围信号输入/输出,发个邮件给我,我把资料回给你。
redlion126@126.com
info@shlauto.com
QQ:329360862

网友B:
真得要多考虑一下,能解决!

楼主:
不可以通过微分将其转换为速度信号吗??

网友A:
资料如下。

楼主:
大哥,图片看不到啊?

楼主:
我已经给你发邮件了,我的邮箱是yjukh # 163.com

楼主:
图看到了,可我要的是不是你上面发的那个,我只想从位移算出速度值,而不是V/F转换

网友A:
那就自己写个公式,单位时间内移动了多少距离,就是速度了。

网友C:
不用这麻烦,我公司生产的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同时能检测出位移量和速度,精度为0.05%,有兴趣了解的话,发个邮件给我,我把资料回给你。

网友C:
我的邮箱地址:zhkyu@126.com,tel:13326836878

网友C:
 我的邮箱地址:zhkywu@126.com,tel:13326836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