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斑竹给个答复

楼主(2007-08-04):
 用一台LG-PLC与触摸屏以及一台带RS232口的仪表连接,要求与屏正常通讯的同时读取仪表的数据,读取频率大约每秒20次.现在知道仪表的通讯协议,不知能不能实现.具体有什么要注意的,LG的PLC带一个485接口和一个232接口,是不是就不用再加通讯模块了?用K120S的可以吗?如何区分两个接口?比如要从232口读仪表的数据,选通道0还是通道1?

网友A:
LG 支持MODBUS协议 看看你的仪表是否支持

网友B:
 可以,我最近就做了一个和你类似的。
  不用载加通讯模块了。

  需要具体设置请留邮箱地址。

楼主:
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WZG19740221@163.COM

网友C:
通道0是232口,是点对点的通讯,所以我们一般只用来和人机界面通讯.通道1是485口,可以挂从站.所有的通讯必须拨特率等等设置成一致才可以.具体的可以在我的帖子里留下信箱,我会不定期的在网上公开我最近做的一些程序,以结交一些朋友以及控制高手交流.

网友D:
支持MODBUS协议的话就好办,不支持的话考虑无协议方式。RS232口的仪表在现场距离PLC大约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