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GT32屏USB要装驱动吗

楼主(2007-08-04):
现在用松下GT32屏和电脑连接不上`请问是不是USB要装驱动啊?请问那里有这个驱动?

网友A:
不需要驱动啊,但是要带穿越功能的话,软件要升级
若有问题,可以电话联系下

网友B:
我也连不上,提示要驱动,不然识别不了,怎么办,高人请指点。

网友C(2007-09-09):
把你的软件升一下级就可以了,升级的程序里有驱动

网友D:
最新德编程软件里面有个 GTWIN-USB的文件夹,驱动就是在里边。在用电脑下程序时,系统会提示安装驱动,找到这个文件夹就OK了。

网友E:
松下的PLC和触摸屏性能怎么样?楼是说的软件是什么版本的啊,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能给发一份吗?xiangchaoxiong@163.com谢谢!

网友F(2009-02-08):
请问:GT32--FP016CT能输入,不能到RUN,也不能从PLC拿。GT32又可以控制PLC。显示“有继续(间隔符)”。

网友G:
呵呵;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F:
请回答我的问题!我用的PLC软件是2.7;触摸屏是2.8的;

网友H(2010-07-04):
我是从松下官方网站上下载的最新编程软件2.991,安装后在GTWIN-USB文件夹内都找不到USB安装驱动软件怎么办?要从哪里下载的编程软件内才有这个GTWIN-USB驱动软件,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我的QQ914597311.邮箱lj.961227.com@qq.com

网友H:
我的松下GT32触摸屏USB口驱动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这个驱动要把触摸屏和PC连接,PC提示需要安装驱动程序,选择自己安装,把需安装的软件指向GTUSB文件夹,然后打开GTUSB文件夹,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H:
记住,安装时一定要打开GTUSB文件夹,才能安装驱动软件,如果不打开文件夹就安装,电脑会提示找不到安装程序包。

网友I(2010-10-19):
原来的屏触摸后没有反映,重写程序后,以前的面板信息也不显示了。请高人指点解决

网友J(2011-07-22):
正解,安装驱动本该如此,并且松下触摸屏有好几款版本的驱动,要安装全,才能无敌。

网友K(2014-12-21):
安装方法

通过USB初次连接计算机时,启动「新的硬件的检测向导」、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后点击「下一步」。确认「包含以下文件夹」、选择GTWIN所安装的文件夹中的「GTWIN_USB」子目录(默认文件夹如「C:\Program Files\Panasonic-ID SUNX Terminal\GTWIN\GTWIN_USB」)点击「下一步」按钮。开始安装USB驱动,请按照画面上的提示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