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极限挑战--三菱伺服

楼主(2007-08-04):
我的伺服是MR-J2S的,现在手动完全正常,但让它回零点时就犯病了,到零点就报警(AL51过载).另外我用螺丝刀靠近原点开关,它能回原点也不报警.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兄弟帮我回答.谢谢,坐等!

网友A:
是不是零点处机械上较着劲呢?

楼主:
到原点后,原点灯亮了,但伺服电机还走一点,应该是在找机械原点吧.是参数设的不合理?

网友B:
估计是你的参数设置有问题,你查查看

网友A:
“到原点后,原点灯亮了,但伺服电机还走一点”———这很正常,因为机械惯性原因,设备很难立刻停止。过载原因是不是从指令上停的太狠了,也不排除参数设置不合理的可能性。

网友C:
“到原点后,原点灯亮了,但伺服电机还走一点”
是不是找编码器的零点呢?

网友D:
启动原点回归指令ZRN,DOG信号给后,电机是要转一圈的,即爬行,所以原点灯亮,伺服电机还走一点!

网友E:
应该是机械方面的问题,我有处理过几次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上面的大侠们说的原因

网友F(2007-09-24):
如果你的设备机械没有问题的话
那AL51报警就是伺服参数软件上下限有问题
伺服电机的现在值以超出了限位值
不知道你用的PLC是什么系列 模块是几轴的
伺服电机可以自动和手动找原点 可以设置在轴的任何一点上

网友G:
确定负载,参数。

网友H:
假如进行两轴定位,我选择FX2N-20GM定位,那我的程序将怎么写?请教高手,我看了一个题目,也是用这个模块,但是他没有用到脉冲传送指令,就几个FROM,TO,指令就编写完了,那是怎么回事情啊?????????

网友A:
"FROM,TO"———应该就是一种点到点(P2P)功能的编程描述方法,似乎无需编程者直接处理脉冲,而只关注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I:
如果是用DOG方式,到了DOG会减速并且找零点信号!
但是报过载错误可能是机械上的原因

网友J(2007-10-30):
过冲了?机械阻力使电机报警?那你减少加减速时间试下看..

网友K:
下面引用由深圳小江在 2007-10-30 0:41:00 发表的内容:
过冲了?机械阻力使电机报警?那你减少加减速时间试下看..
--------------------------------------------------------------------------------------------
有道理!不知楼主解决了吗?反馈一下

楼主:
呵呵 已经好了,是机械上的问题,丝杆安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