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44开关电源

楼主(2007-08-04):
请问:UC3844的开关电源,UC3844输出频率30KHZ左右.K2225的开关管,接530V直流母线,通电刚开始有蜂鸣声,一小会后保险管爆了,开关管击穿,个人怀疑是吸收回路的问题,
吸收回路使用的472电容和62K的电阻并联,不知道是不是不合适

网友A:
单独给3844供电,试试

楼主:
试了,波形是矩形脉冲波,不加反馈是50%占空比。光耦和431的反馈加到+15V时占空比一下子小到几乎看不见

网友B:
1.这样先用3845代替一下3844,看一下怎么样?
2.还不行,将开关管B接一只电流表,侧一下瞬间电流?
3.因为没有看见实物,只能帮你分析一下,初步判断可能是3844周围的电子元件有问题?
如还不行咱们再聊zx.sy@163.com

楼主:
现在增加了吸收回路的电容减小了电阻,不击穿了,但是开关管发热大,散热片一会就烫手,不知道怎么回事,和变压器气隙有关系么?还有是不是漏感的问题?
还有噪音比较大,吱吱响,也看不出来是哪里响

网友C:
兄弟,查一下其3,4脚接的电容和电阻,即是其震荡电路

楼主:
输出是30khz的脉冲,按说应该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