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ControlNet简介

楼主(2007-08-04):
1.    作为当今最先进的网络,ControlNet具备诸多特点。实时I/O、控制器互锁、对等报文传输(Peer-to-Peer Messsaging)以及编程操作都可以在同一条ControlNet链路上实现。ControlNet本质的确定性可以确保数据何时发送,其可重复的性能确保网络传输时间不会随网络设备的添加或删除而改变。
2.    Controlnet的主要技术特点:
    网络功能:统一链路支持控制信息、I/O数据、编程数据
    网络拓补:线形、星形、树形、以及以上的任何拓扑结构的混合
    网络速度:5Mbits/s(最大)
    单段网长度:(同轴电缆)1000m带个2节点,250m带48个节点。(光纤)3000m
    中继器数目:(串行)最大支持5个中继器,连接6个网段。(并行)最大支持48个中继器,连接48个网段。
    中继器类型:AC&DC高压型和DC低压型
    设备供电:设备采用外部供电
    网络模型:生产者/客户模式
    连接器:标准同轴电缆BNC
    物理层介质:RG6同轴电缆、光纤
    网络节点数:99个最大可变址节点,不带中继器的网段最多48个节点
    带中继器最大拓扑结构:(同轴电缆)5000m,(光纤)30Km
    应用层界面:面向对象层设计,包括设备对象模型,类/实例/属性,设备规范(Profile)
    网络刷新时间:可组态2-100ms
    数据分组大小:可变长0510个字节
    网络和系统属性:可带电插拔,确定性和可重复性,可选本质安全,网络重复节点检测,报文分段传送(块传送)

楼主:
有兴趣了解交流及需要资料的
QQ:710704733

楼主:
谁顶我在工控网的贴,我就送资料!也可以咨询问题!
还有各种AB程序例子!
QQ:710704733 E-mail:liuleihenaiyan@163.com
1756选型指南.pdf   1756-用户手册.pdf  1747613(ASB).pdf
AB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pdf  CompactLogix 选型指南.pdf
ControlLogix DeviceNet接口模块.pdf
ControlLogix DH+&远程IO通讯接口模块.pdf
DeviceLogix 技术数据.pdf   DeviceLogix.pdf
MicroLogix1500可编程控制器及其Compact IO扩展模块产品手册.pdf
MicroLogix 1200系统概貌.pdf
PanelBuilder32 Getting Results Manual.pdf
PanelBuilder32 Quick Start Manual.pdf
Ultra 3000 数字式伺服驱动器.pdf

网友A:
我想问下,为什么我们做的冗余系统会出
现死机的情况呢?
请指点.

网友B:
支持石头,我现在做污水处理的程序,有没有可以给我这方面的源程序参考一下吗?
bosunny@sohu.com

楼主:
死机,怎么样的死机?
是不是CPU模块出错?

我没有污水处理的程序,不好意思

网友C(2007-09-12):
死机?
首先看硬件有没有问题,硬件没问题看硬件版本,版本没有问题看SRM设置,这些都通过的话同步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同步没有问题还一运行就死机的话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D(2010-07-26):
好人应该支持,我现正在做Logix5550的工程,因原来从未接触过Rockwell的产品,还希望,石头先生多多帮助,先给我发些资料吧,谢谢!

zgf135@126.com

网友E:
是控制器死机还是HMI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