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应该是多大?

楼主(2007-08-04):
我用普通的数字钳形表测两台22KW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分别是16.4A,15.8A,而我在配电房测去该车间电缆的总电流却只有9-10A。这是怎么回事?去该车间是两根70*3+35*1并行,长度大约是150米。

网友A:
钳表测这个变频器的电流误差很大的
你看看变频器本身显示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B:
好象变频用钳行电流表测不准

网友C:
上面的错 错了,你用钳型表在测量电流是如果离变频器进,那么,钳型表就会受到干扰,测量的电流肯定不准。你可以试着在电机端测量电流,比比吧

网友D:
变频器产生高频用数字牵引表测的没意义

楼主:
我在车间测的是两台变频器的输入电流,直观上在配电房所测量得的电流应该是一个总值。这种现象是不是因为电缆的感抗和容抗及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造成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E:
你测变压器的输入电流?????
     车间的是变压器的输入还是输出呢???????

网友F:
我也测过,没有遇到楼主的情况。
我用的是FLUKE的表

网友G:
数字钳形表测两台22KW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分别是16.4A,15.8A,而我在配电房测去该车间电缆的总电流却只有9-10A。这是怎么回事?

不会吧???

网友H:
变频输出会干扰电流表的.变频本身显示的才是真的.

网友I: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受高次谐波的影响,用普通的数字钳形表测电流是不准确的,用指针式钳形表相比之下要好一点,离变频器远一些干扰要小一点.

网友G:
配电房测去该车间电缆的总电流就是22KW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怎么会小哪么多?

网友J:
谐波成分,用指针表。包括电压均存在相同问题。指针表显示380伏,数字表能到500以上。

网友K:
钳表测这个变频器的电流误差很大的,你用钳型表在测量电流是如果离变频器进,那么,钳型表就会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