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问题
学生!

楼主(2007-08-04):
请问:
    怎么在PLC 编程时编子程序和调用子程序啊?
    可不可以以OMRON为例,编一段讲解?

学生!

网友:
好像在OMRON中叫做“宏”是吗?

网友A:
这中程序好编写啊

网友A:
ld 00000
sbs(91) 001
ld 00001
@sbs(91) 002
sbn(92) 001
ld 00002
andnot tim000
tim 000
#0060
ld tim000
ld cnt001
cnt 001
#0005
ld cnt001
out 01000
rnt(93)
sbn(92)002
ld 00003
tim004
#0060
ld tim004
out 01001
ret
end

网友B:
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程序实例,能不能发一份给我sjpuk@126.com~~我是个新手,谢谢了!!

网友C:
兄弟,还是用梯形图吧,比较直接点....子程序看说明书.很简单的.

网友D:
LD 0000
SBS 000 子程序0定义
SBN 0
子程序内空
...
...
...
RET (返回)

学生!

网友:
谢谢各位
 有问题TO  触目惊心:
   sbs(91) 001
   sbn(92) 001
   ret
是什么意思啊?

学生!

网友:
哦!RET是返回,刚才没反应过来

学生!

网友:
TO  zhouccch:
   这是子程序里的定义?还是主程序里的调用啊?不好意思,不太懂

网友E:
楼主是问 如何调用子程序

网友A:
当0000通了就是调用子程序

网友A:
   当0000或者00001通了就是调用子程序

学生!

网友:
也就是说: sbs(91) 和sbn(92)都是调用子程序的?

学生!

网友:
好像懂了,是不是sbs(91) 是调用,sbn(92)是编译子程序内容?

学生!

网友:
@sbs(91) 002中的@是嘛意思啊?

网友A:
脉冲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