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的输出值保持

楼主(2007-08-04):
怎样可以让FB41调用的PID的输出值在一个开关信号后保持住,不受被控量变化的影响,待该开关信号解除后PID恢复正常运行。

楼主:
用的PLC是西门子S7-300

网友A:
提供一种思维方式:把PID输出值转存到另外一个存储器再输出,然后开关量控制那个存储器。

网友B:
有点不术明白!

网友C:
楼主描述的不就是手动/自动无扰动切换嘛,您直接对FB41的Man——ON引脚作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用手动就可以了,不但可以保持,还可以手动调节输出呢

楼主:
直接对FB41的Man——ON引脚作控制,这是PID的输出值不是由MAN参数决定吗?我指的保持住是指保持在开关信号触发前PID正运行时的输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