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急急急!!!(PLC输入/输出都没了)

楼主(2007-08-04):
本人不太懂PLC,昨天调试系统的时候,我拨动了BUILT-IN CNET和ROM MODE两个开关.然后PLC的输入和输出灯都不亮了,重起好几次都不行.是不是程序被我清除了?

请各位大哥指点

该PLC是LS产电的,型号是K7M-DR40S

网友A:
把全部负载电源去掉试一下

网友B:
打本人电话13514080921

网友C:
应该是程序没了

网友D:
输入的灯亮不亮与有没有程序无关。
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E:
请检查一下plc的输入电源

楼主:
PLC的POWER和RUN燈都亮,其余燈都不亮,PLC沒有運行。

也斷電重起了好几次,都是這樣

到底是什么問題呢?

BUILT-IN CNET和ROM MODE两个开关是什么開關呢?

网友F:
程序没了

网友G:
拨回右边就行了。

楼主:
哪邊都撥了,還是沒反應!!!

网友D:
看看说明书啊,程序反正是你自己编的,重新下一遍不久行了。

网友H:
就算你把程序删了,输入信号也应该有的,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是PLC输出的用于开关信号的电源短路了。

网友I:
程序不见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zlzxw在 2007-8-6 22:03:00 发表的内容:
  看看说明书啊,程序反正是你自己编的,重新下一遍不久行了。
--------------------------------------------------------------------------------------------
沒有說明書,程序也不是我自己編的,這是一套國外運過來的設備,我現在測試它的功能。我到LS產電網站上下載了說明書,但解壓出錯,不知道怎么搞的。

哪位有LS PLC K80S 系列 K7M-DR40S的使用說明書嗎?
發給我一份行不?  jiwu-zhang@163.com

  下面引用由流月无声在 2007-8-6 23:44:00 发表的内容:
  就算你把程序删了,输入信号也应该有的,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是PLC输出的用于开关信号的电源短路了。
--------------------------------------------------------------------------------------------

PLC的DC電源短路了會燒壞PLC嗎?

開始撥那兩個開關,就輸入信號燈不亮,系統正常運轉,輸出信號燈亮﹔ 后來再撥几下,就剩POWER和RUN燈亮,系統不運轉

网友J:
下面引用由流月无声在 2007-8-6 23:44:00 发表的内容:
  就算你把程序删了,输入信号也应该有的,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是PLC输出的用于开关信号的电源短路了。
--------------------------------------------------------------------------------------------

同意!建议检查外围线路和PLC硬件

网友K:
重新做一下程序!

网友L:
检查PLC电源,如果正常就再检查PLC的DC电源,假如PLC的DC电源短路了,那很可能PLC烧坏了!如果输入输出指示灯不亮,但电源跟RUN灯亮,那就应该重新做一遍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M:
兄弟,你上WWW.LGIS.COM.CN下载一下K80S 系列 K7M-DR40S的使用說明書,然后再试一下了,你说的这个问题,PLC内部程序应该不会被清除的,你要检查外部线路

楼主:
剛才檢查了一下,是PLC的DC電源接錯線了,接好了后,輸入燈亮了,RUN燈亮,但是輸出還是沒有

网友N:
兄弟,不用说了,BUILT-IN CNET和ROM MODE两个开关来回都拨动好几次了切有来回重新上电,程序肯定玩完了.重新作罢.如果想确认的话,就用软件上载程序试一下,有程序就没问题.

网友L:
那这种情况就很简单了,有输入没有输出,肯定是程序有问题了,重新做一遍程序就OK了!!

网友O:
重新写下程序。
我们公司以前三菱的A2USH的一块CPU突然丢失过1千多步的程序,操作面板上的I/O都没有反应的。

网友P:
 重新写下程序。
我们公司以前三菱的A2USH的一块CPU突然丢失过程序,操作面板上的I/O都没有反应的。

网友Q:
应该有输入的

网友R:
同情中,同时对LZ对plc的了解表示怀疑。

网友S:
重新输入程序

网友T:
LZ自己把DC电源接错了导致输入不指示,输出没了可能式程序或PLC问题。看来楼主还要多学习呀...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一棵葱在 2007-8-9 7:49:00 发表的内容:
  同情中,同时对LZ对plc的了解表示怀疑。
--------------------------------------------------------------------------------------------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8-9 8:06:00 发表的内容:
  LZ自己把DC电源接错了导致输入不指示,输出没了可能式程序或PLC问题。看来楼主还要多学习呀...
--------------------------------------------------------------------------------------------

不好意思,PLC剛入門
正在努力學習,以后還請各位多多指教,謝謝你們

网友U:
你直接给输入一个信号,看输入的LED指示有没有.建议你找找保险,每个拿来量一量.输入输出都没有,是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V:
看120S的手册上是这样的,你拨了CNET的开关,485口转为CNET通讯方式,另外一个你拨了的话,肯定是把ROM里面的东西给清除了,呵呵,重新做程序吧.做之前先把所有的拨吗都拨回头再说.另外,你还是把工艺了解清楚,自己做个程序吧!

网友W:
应该是把程序弄丢了!重新灌一下程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网友X:
还是人多好办事,你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看来有问题到论坛没有错了

网友Y:
BUILT-IN CNET 开关是通讯口的切换开关,就算拨动了问题也不是很大
ROM MODE 开关是我们自己修改OS的时候使用的开关,一般来说要断电的时候拨的
你这个状况不太确定   把两个开关都拨到off状态,然后上载程序看看是不是完整吧。损坏了的话重新下载吧

网友Z:
程序丢了,但有个问题,即使无程序输入点在触发后也应该亮。

网友AA:
将程序清空
重传试试

网友AB:
  你的CPU电源有问提了

网友W:
不错,肯定是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AC:
plc内部电源不正常.

楼主:
感謝各位的關注和幫助!

程序是韓國那邊過來的,現在被我清了就要自己編,我正在嘗試自己編程。不太會哦,呵呵!

网友AD:
建议换为K120S吧,
质量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