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道的告诉一下

楼主(2007-08-04):
有人知道怎么测变频输出有没有点呀。如果变频显示有电,可是电机不转。而且变频所有的设定都对。电机也没问题。怎么量变频的输出呀。有知道的么,告诉菜鸟我。

网友A:
是不是控制没接上?

网友B:
变频器一般都带有一路或二路的模拟量输出端口。用来给数字表电流信号。可以参考你用的变频器的端子图,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两端的电变化。如果没有变化而且你确定接线没有错那就有可能里面的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C:
我用过但 是没明白。只是会操作。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D:
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晓的了

网友E:
1、先用面板操作,看控制正常否?
2、可能开关量输入搞反了!!!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最好是机诫表,有的数子表不能测.

网友G:
测下电机的三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