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氩弧焊机不起弧的原因

楼主(2007-08-04):
我们公司有很多氩弧焊机,常见故障就是不起弧,自己维修缺少这方面的经验,拿出去修呢又不方便,且公司领导觉得既然是电工,电器设备坏了就得修啊.这方面的资料也太少了.

网友A:
多是控制板坏,我可能以帮你搞啊

网友B:
其实也不是太复杂,只要有点电子方面的知识完全可以搞定。功率输出的全部是场效应管,只要会检测,完全可以将机子修好!

网友C(2008-06-26):
原因多方面,主板,电源板,高频板都有关系。甚至焊枪里的电缆断路,搭地线断路都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不是太复杂,只要有点电子方面的知识完全可以搞定。功率输出的全部是场效应管,只要会检测,完全可以将机子修好!

网友C:
有的氩弧焊机功率输出是,IGBT 模块。

网友E:
1.打火电极距离可能太远,调整适当距离;

2.检查打火逆变压器看看;

网友F:
氩弧焊机的大部分故障都是打火电极的触点问题,只要用沙纸清洁一下,适当调整距离,就OK了

网友G(2009-07-06):
氩弧焊机磕碰起弧离开不起弧是什么原因

网友H:
楼上:
这样的情况有两个情况:1。你可能将焊机面板开关从“氩弧焊”拨到了“ 手工焊”。2。高频引弧电路有故障。

网友G:
高频引弧电路故障怎样排除

网友H:
1.检查去高频板的供电有没有问题,一般是有引弧动作时才有电压。有的是220V,有的是120V,有的还低一些。
2。板子上大多有整流全桥,查全桥是不是损坏。
3。稳压管(灰色的)是不是损坏。
4。电容是不是坏。有的使用可控硅BT151作为驱动高压包的器件,有的使用中功率场效应管,看看损坏没有。
5。高压电容是不是失效或间隙太大。
6。有的高压板直接从主开关变压器取电压,那样的就比较简单。

网友I:
电子起弧使用寿命是不怎么样,你可以用起弧变压器,这个很好解决。

网友J(2009-09-06):
也可以自制引弧板来解决呀!!

网友K: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焊机是上海东升焊接设备厂产品,型号是:WSE-250交直流手工氩弧焊机,不起弧。谁知道这种焊机的引弧电路图纸资料。怎样维修?

网友L(2010-07-16):
氩弧焊机焊接电流不稳是什么原因呢,换了调节的电位器的,、、、怎样解决好、、

网友M(2010-11-02):
氩弧焊机焊接不起弧电流调也不上去,就只有10多安是哪里问题?

网友H:
焊接电流不稳一般是集成块的问题,对于逆变焊机,一般要检查3525集成块,有3210运放的或者其他型号运放的,还要更换运放。当然,得必须先检查电位器。

网友H:
焊接电流上很小上不去,对于逆变焊机是很小很小的电流或者没有点电流。对于可控硅焊机来说大约有10A左右的电流,这样分别属于电路没有工作和没有可控硅驱动信号,应检查线路板,还要检查反馈回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N:
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再看起弧。

网友O(2012-01-11):
我的交直流氩弧焊机,刚才还用的好好的,过会一开机工作,但焊枪不起弧了,检查开关和电缆都正常,而且气路也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P:
主要查看引弧部分,控制板上是否听得见脉冲声,控制板或其他引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