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气开关问题!

楼主(2007-08-04):
空开反接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啊?也就是空开下面进线,上面出线.

网友A:
交流电路中还可以,直流电路中一般不可以。影响灭弧性能

网友B:
不能那样做,因为断路器的灭弧装置在上部。所以一般都要求上进下出。不过有的断路器说明书上说明了你就可以那样做。

网友C:
要看你的断路器充不充许

网友D:
一般都可以  只是习惯从上进而已

网友E:
一般是不允许的。断路器的触点分动、静两组,进线端(上)端为静触点直接和进线电极相连;出线端(下)通过编织软线和动触点相连,合闸机构等都在这一侧,从电器的长期维护保养来说,需要检查和调整的部分都是动触点和合闸机构这一部分,静触点部分基本可以不考虑,如果断路器一端是连接于配电系统的母线的,断路器反装后动触点在合闸和断开位置都处于带电状态,没有办法进行维修和调整,除非系统母线断电(全系统停电)。如果按标准接法(上进线,下出线)断路器断开后,动触点和操作机构不再带电,稍采取安全措施就可以对其进行维修和调整。不能反装还有一个着要因素---重力作用问题。以最普通的胶盖闸刀为例,合闸是向上推(费力)断开是往下拉(省力)使用时间长了连接点松动,断开的手柄位置是在向上的空间,它它已无法停住,重力作用使它自然往下掉(可能造成自动合闸)这不危险吗?你们说是不是!

网友F:
同意吴英斌说法,交流电路可以。

网友G:
还是梦雷比较详细

网友H:
有的断路器允许
有的断路器不允许
特别是二次先控制注意不要接错

网友I:
应该没问题.

网友J:
DZ小型空开可以

网友K:
如果非必要最好不好,就算你的 断路器允许
因为大家习惯上进下出,你接下进上出,别的电工可能并不知道,说不定就会出事故

网友E:
很多时候按常规方法去做,就是按标准和规范去做,反之也不是说不能用,或者器件的功能会受到影响,而是很可能存在某种不利的因素。电灯开关接在零线上是明显错误的,因为存在危险因素,担这并不影响开关对灯的控制。

网友L:
安全上考虑还是不要好.

网友M:
为什么老是反传统而逆行呢,安全考虑,还是不要的好

网友N:
不好,但可以.

网友O:
可以用,但不安全

网友P:
    通常的做法时间长了就成了规范,一旦成为规范,在实施的时候就尽量不要违背,不然就不需要规范来约束一些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