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求助

楼主(2007-08-04):
我们公司做了一台控制柜,控制三台水泵,380V,45KW,星三角启动。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选的是天水的GSC1-50A的。星接触器选的是GSC1-40A.断路器选择的GSM1-100M/3300 100A.星三角启动时间为15秒。问题是第一台水泵在星三角切换的时候跳闸,另外两台启动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电动机接线。

楼主:
   电机接线检查了,是对的。如果启动另外一台同时启动这一台的话就没有问题。可是其他两台都可以单独启动。是断路器的问题吗

网友B:
我觉得是断路器的事了!

网友C:
是否星-角切换没加互锁.

网友D:
不妨一试:在时间继电器与它控制的接触器间加装一个中继或更换星接触器.(本人认为是发生了弧光短路)

网友E:
检查断路器

网友F:
检查线路

楼主:
热继电器整定为70A有没有问题?

楼主:
断路器换了一个还是那样

网友G:
接触器规格过小,分断时断弧能力不够.造成弧光短路

网友H:
需要测量启动电流,若和两台一样,换断路器。不一样,检查线路和电机

网友I:
接触器有点小,我也怀疑是弧光短路。另外两台没有显现出来是因为接触器状态不对。只要弧光短路一次它的触点就会灼伤,以后就会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更换接触器。

网友J:
弧光短路

网友K:
你是说总功率是45千瓦.还是每台45千瓦?

网友L:
互换电机线,看看是不是电机或水泵问题

接触器有点小,还是用63~100A较妥

每台45KW,接触器 断路器都没有多大余量

网友M:
建议你用摇表测下电阻,电机受潮后也会这样.我就遇到过

网友N:
切换的时候短路

网友O:
切换的时候建议加个延时继电器就不会短路和拉弧了。

网友P:
你的这个以前是正常使用的吗?是正常使用的你要检查机械和电路缺相,或者切换接触器的问题,是刚实验阶段的最直观的,首先看你的泵的出口阀门,在启动时要关的,其他两个也一样,阀门没问题机械方面也没问题那就看电路.首先你要保证电机是好的,包括电机的接线端子
     U1 V1 W1

     W2 U2 V2 这样的排列,就是切换过来电机绕组不是同组的,说明白点就是切换过来的瞬间你的电机不是缺相的,还有你空开的整定电流调大点.切换时间长点.

网友Q:
机械上面可能有点问题了,

网友R:
星-三角接线错误,有一绕组接到一相上了.

网友S:
应该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T:
测电流,电流大于其他两台,应该是水泵出水口,位置的关系.

楼主:
换了新的星三角还是不行

网友D:
叫机修工检查泵的水轮,可能是水轮松动.

网友L:
断路器100A也太小
45KW电机

网友U:
切换后反转

网友V:
你的电器元件选型太小了。建议更换。

网友W:
检查电机接线,接触器没问题

网友X:
三角形接线错误

网友Y:
你是什么跳

网友Z:
跳闸是不是指空开跳了,如果是跟热继没有关系,如果不是,那么可以检查一下热继的,但从你描述的来看,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星角切换的接触器!也不知你的原因有没有找出来?关注中!

网友AA:
接触器有点小.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100A.65A.CJX2的还不错

网友AB:
一般情况下...先看看机械方面有没有卡死的可能..用手去转动一下看看.再就是选用的开并的没有问题,,这个在实际工作中常见过.把电流值调大一点试试看.再说是在电机在转换的时候接触器的主线路接线是否有误.主要电机出来的那六根首尾端有没有接反.,,,,这是本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AC(2008-10-10):
可能是星三角接线错误,造成启动时正转,运行时反转制动,冲击电流过大。

网友AD:
开关可能性比较大,可选电机专用的断路器,特性曲线和配电保护的断路器不一样。应该可以避过转换时的冲击电流过大问题

网友AE:
引用 网友G:
接触器规格过小,分断时断弧能力不够.造成弧光短路

网友AF:
互换电机线,看看是不是电机或水泵问题

网友AG:
45千瓦电机,你的配制有点小.

网友AH:
引用 网友AC:
可能是星三角接线错误,造成启动时正转,运行时反转制动,冲击电流过大。

赞同

网友AI:
引用 网友E:
检查断路器

网友AJ:
查看一下接线。应该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AK:
引用 网友AC:
可能是星三角接线错误,造成启动时正转,运行时反转制动,冲击电流过大。

网友AL:
1检查互锁

2检查电机接线

3检查电机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