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跳闸。

楼主(2007-08-04):
 我们公司做了一台控制柜,控制三台水泵,380V,45KW,星三角启动。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选的是天水的GSC1-50A的。星接触器选的是GSC1-40A.断路器选择的GSM1-100M/3300 100A.星三角启动时间为15秒。问题是第一台水泵在星三角切换的时候跳闸,另外两台启动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启动时间太短了,电流还没降下来就切换了呢,要不就是星三角电机的接线不对

楼主:
是不是断路器的问题

网友B:
有热继电器没?是不是热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B:
考虑用替代法试验下,把另外台的原器件一个个换来试试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了

楼主:
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C:
先查线路 再用替换法排除 包括电机

楼主:
热继电器整定到多少为好?

网友D:
  可能是电机的6根线接错了,我也遇到过

楼主:
现场的工程师说断路器的脱扣器灵敏度太高了。这不是很成立吧?

网友E:
电机的线有没有接错啊 ,会不会正常的时候正好反转????

网友F:
也许是热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G:
可能是电机的6根线接错了

网友H:
每次跳闸,都是断路器跳开的吗?电机是二极还是四极的?

网友I:
很可能是电机的六根线接错了

网友J:
看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啊,很容易就应该找到故障所在吧?实在不行就换接另一台的控制柜来看看就知道是电机还是控制柜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