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卡接触不良故障

楼主(2007-08-04):
一次出差时公司给我打电话,说我公司一台设备不能启动,PLC都没有指示。后来指导现场人员查电源的输出,结果接近0v,有地方短路。短路故障解决后系统还是不能运行,要求我去处理。到达现场时,初步怀疑是PLC(315-2DP)有故障,连上数据线,进行监控,结果显示内存空间为零,根本无法下载新的程序。后来没有办法,将MMC卡取出后,将其触点重新刮了几下后插入插槽,再下载OK,开机后系统正常运行。

比较疑惑的是:MMC卡应该来讲不会有问题的,怎么会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何况设备的使用环境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这种情况以前也出现过一次。呵呵。

网友A:
MMC卡经过带电拔插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B:
我还不知道MCC卡支持热插拔呢,我一直是在断电情况下插拔的.记得以前三菱的EEPROM,都说不支持热插拔的,所以,MCC卡我也不敢热插拔.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yuan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