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系统分为几种?

楼主(2007-08-04):
各位高手:
请问伺服系统主要分哪几种?

网友:
从什么角度区分?直流、交流?速度、位置?惯量大小?转速大小?

网友A:
从马达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三种:
1)有刷直流伺服。现在不流行了。
2)无刷直流伺服。市场上大部分16千瓦以下的伺服都是这个类型。结构:转子是永久磁铁,定子是线圈。直线伺服和DirectDrive也都是基本属于这个范畴。
3)交流伺服。廉价的,或者大于16千瓦以上的。结构:转子定子都是线圈。

网友B:
“无刷直流伺服”———目前概念上有些混乱,国内外都是,无刷直流伺服和永磁同步伺服很多时候分不清,或混为一谈。以西门子为例1FT5是典型的无刷直流,而1FT6则为永磁同步,后来的1FK7等都应属于永磁同步范畴。
“转子定子都是线圈”———需加个“异步”,异步交流伺服。

网友C:
恩,市面上常见的永磁同步伺服,其中有一小部分是直流无刷伺服。
大功率的多为异步交流伺服。

楼主:
伺服系统中USB和DDR是什么意思?

网友A:
USB在伺服中沒注意到過,不是电脑里的名称吗?
DDR应该是旋转直接驱动伺服电机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