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报警F0022

楼主(2007-08-04):
那位指点一下西文子上电报警F0022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把几个接插件搞搞好再说

楼主:
检查没有问题啊!还有那方面呢?

网友B(2007-11-27):
是功率组件故障,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现在能判断出来是插风扇的那块电路板上的故障,但是没能查出来是具体哪个件坏了,
哪位高手如果知道的话,请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C:
驱动电路,接插件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D:
多是驱动板问题,我能搞定,13911591008侯工。

网友E:
我修过一台160KW的,是CPU板下面的那个板上的一个三极管坏了,还有光纤插座也坏了

网友F:
也许、可能、大概你能搞定,但凡给点解决问题的建议也不乏是一种善举,作为技术交流的平台。。。。。。

楼主:
已经修好了,是运放电路故障

网友G(2016-09-11):
引用 网友F:
也许、可能、大概你能搞定,但凡给点解决问题的建议也不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