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产生的数据流量如何估算?

楼主(2007-08-04):
每分钟传送一次,PLC(输入输出16点+模拟量两点)产生的数据流量如何估算?如果6个这样的子站的总站的数据流量如何估算? 采用CMNET方式,资费大概是多少?

网友A:
你还要估算一天传多少次,每次的间隔才能比较准确的估算一个月的费用.

楼主:
to 林工
每分钟传送一次,PLC(输入输出16点+模拟量两点)产生的数据流量如何估算?如果6个这样的子站的总站的数据流量如何估算? 采用CMNET方式,资费大概是多少?

网友A:
照这么算法流量不大.可以去申请50M/20元/月或者20M/10元/月.现在全国移动资费比较统一了.

网友B:
每次采集的数据量都不大,正常来说cmnet方式50M/20元的这种包月方式肯定是可以满足的。当然总站的费用会高一些,建议换个流量大一点的包月套餐即可。

网友C(2008-01-30):
PLC数据传送是通过打包的方式来的,你有具体的点数,和组态时点的数据类型,加上包的其他数据,可以计算出每个包的数据量,再根据你的数据传送频率,可以确定如何包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