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各位帮忙

楼主(2007-08-04):
我现在有一台台达变频器,VFD-B 型 。现被别人设定了密码,参数不能修改,请问怎样好。请高手帮帮。先谢过

网友A:
可以会出厂设置吗

网友B: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吗

楼主:
哥们,设定了密码是恢复不了出厂设计的啊。谢谢二位

网友C:
台达的没有密码吧
P76:参数锁定/重置设定
00:所有的参数值设定可读/写模式
01:所有的参数设定为仅读模式
08:键盘锁定
09:所有的参数值重置为50HZ的出厂设定值
你把P76设为00试一下看看

网友D:
楼主,手册呢?多看说明书

楼主:
改过00,行不通。说明书看了很久,没有办法。现到台达的网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