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的维修?

楼主(2007-08-04):
日前我厂因城市高温而拉闸限电,当时不知情况,按常规试投了几次,未能合上.后联系城市供电热线后方知是开变所限电拉闸.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时,想必应能送电了,可是试投了几次仍不行,后经检查后,发现是高压开关机构故障,造成难以合闸,当是天色较暗,再说也没搞过高压开关,无从下手,真是很着急淌汗。但也找不到其它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将高压开关搞了应急性的维修,还好经近一小时的检修后工作正常了。我想平时高压开关的日常维护有什么要求?以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A(2009-08-14):
主要服务范围
进口,国产中低压开关维修,保养,检测及低压开关柜增容改造;
直流屏维修,保养,检测及升级改造;
变压器维修,保养和检测;
变频设备维修,保养,检测及变频供水设备设计,制造,改造;
中低压智能配电监控系统设计,安装调试。
6、为用户提供24小时服务电话:010-63366799
主要生产经营产品
经营各类中低压进口、国产开关设备及附件;
经营变频器、恒压变频供水设备;
经营多功能仪表、电力智能仪表;
经营直流屏蓄电池的充电放电设备开发、制造。

网友B:
不知你是说明型号的断路器?本人也遇过机构故障造成送不上电,一般情况是有一根带缺口的转轴不回位,卡不到拉杆。好像只是一个小螺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