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控制BS步进电机

楼主(2007-08-04):
我使用的是FX2N-32MR控制BS步进电机驱动器Q2HB44MA,电机为三洋的2相混合,我使用的是Y0,Y1点连接到驱动器的PU和DR上,请问:1, Y0,Y1与PU和DR他们之间需不需要另加电阻,如果需要加多少?还有24V接到驱动器的+上,需不需要加电阻,应该多少。
2, 我使用PLSY指令时,当频率大于K200时,电机就不再运动,不知是什么原因。
3,这样的电机,启动频率应该设置多少才算合适。
谢谢。

楼主:
再补充一下,我的PLC电源供电电压为24V。

网友A:
Y0,Y1与PU和DR之间需要另加电阻,1.8k~2.2k都可以!
你在控制步进电机时,应该选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型号应为FX2N-32MT,输出频率可达到20K

网友B:
楼上是专家,Y0,Y1与PU和DR之间加电阻了,24V和+之间就不用再加。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吴乐生在 2007-8-6 10:33:00 发表的内容:
  Y0,Y1与PU和DR之间需要另加电阻,1.8k~2.2k都可以!
你在控制步进电机时,应该选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型号应…
--------------------------------------------------------------------------------------------
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要加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试验完成,主要是因为选型没有选择晶体管输出。加电阻主要是限制步进输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