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电缆

楼主(2007-08-04):
我有一个S7-200和一个RS232-485转换器可以不用电缆直接和电脑通讯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232 Port连接你的PC ,485port连接你需要通讯的 PLC!

楼主:
我试了通讯不上啊

网友B:
曾经在现场特殊情况下救急用过,可以通讯,不过建议尽量少用,烧了口得不偿失。

网友C:
应该能用

楼主:
我爱我家 你是怎么接的

楼主:
终于成功了,要接4根线

网友B:
我觉得是两根,我用的是串口去电的那种232-485,你用的是外接电源的吗?

楼主:
不是外接电源

网友D:
所谓的串口窃电技术
从电脑RS232口得到电源

网友E:
最近在也在搞S7200通讯,PLC一头用3,8线连。PC那头用RS485转RS232就可以了。注意不要带电插拔哦。不然会烧通讯口的。如果通讯不行的话看下MICROWIN的设置是否正确。还不行的话建议用USB转RS232的转接线连RS485转RS232转接头试试。不过注意改COM口

网友F:
最好用原装的或带隔离的仿制品,不容易烧坏东西;如果不隔离,最好不要带电拔插......

网友G:
编程电缆和通讯电缆是一回事吗?我一直糊涂着...,请点一笔,谢谢!

网友H:
可以,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注意接地良好!

笔名,若此

网友(2007-11-11):
楼主,你是怎么弄的,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我也买了一个,不知该怎么弄。

网友I:
我知道了,可以用呀

网友J:
用摩莎的A52或A53就可以了,PLC端接3和8,A52或A53接1和2就可以了,通讯还可以,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K:
很简单的

网友L:
欢迎加入群49738512

网友M:
看来除了注意不要带电拔插外用起来还是蛮实惠的!

楼主(2007-08-04):
我有一个S7-200和一个RS232-485转换器可以不用电缆直接和电脑通讯吗?谢谢

小孩!

网友(2007-11-13):
我们一直这么用阿!

小孩!

网友:
没事的,我用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