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限止大电流的革命

楼主(2007-08-05):
有位搞工控的朋友告诉我:在开关的A B C主回路中分别套三个特制的磁环可以降低电机起动电流百分之三十.
不知各位同行听说过此技术吗?

网友A:
没有听过!

网友B:
用三个电抗器还差不多,
楼上所说的是不是卖节电器的人说的继电器  呵呵

网友C:
没听说过

网友D:
b不知道

网友E:
白痴才信

网友F:
只对di/dt大起作用既高频,对工频没用.

网友G:
我猜这是个骗局!

网友H:
可能是频敏变阻器吧?

网友I:
不可能吧?有人用过?

网友J(2008-01-17):
减少3%还差不多,没那么好的效果.其实它也是负载,运行后磁环会发热的.

网友K:
所说的磁环可能是扼流圈,,对高频干扰有抑制作用,没听过可以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L:
一般数据线上才用到磁环扼流圈

网友M:
有这技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