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全系统问题

楼主(2007-08-05):
我厂的环型炉用的是ABB差压变送器与KOQS定位器和罗克维尔的热电偶,现在是天燃气定位器的开合度非常好,但流量上不去,我开始以为是差压变送器坏了,但温度也上不去,而管道的压力是大的证明流量应该是不小,所以求求各位帮帮我。为什么都没毛病,温度却上不去。

网友A:
压力没问题,流量和温度啥关系?
TC坏了吗?

网友A:
压力大,不能说明流量也大,阀门关死后,压力也会上去的。

网友B:
如果现场充许可以把流量计的信号接到别的仪表上试试呀

网友C:
现在用的什么方式检测的温度,流量?将阀门手动开启,检测一下流量如何!

网友D:
 同意"日月键"压力大,不能说明流量也大,阀门关死后,压力也会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