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用光电开关代替打靶装置

楼主(2007-08-05):
我想用E3F-5L发射器和对射开关的接收器来代替类似激光打靶的装置,可是受光线影响很大,有什么办法?请大虾多加指点

网友A:
用在什么场合?故障现象是什么?

网友B:
你用的这种产品是M18对射光电的线路,线路我很熟悉,因为我们自己也生产这个,对于你的情况我明白,之前也为一个朋友选一个比较实用的线路给他,是室外用,不受光线影响的。现可有偿提供给你,Eail:jpcgq@163.com

网友C:
采用红外波段,加滤光片。

网友D:
用激光比较好,普通红外在室外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