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440和M420变频器常用经典知识

楼主(2007-08-05):
问题:
MM4所允许的最长电机电缆长度是多少?
回答:
对MM420和MM440,在无输出电抗器和有输出电抗器时所允许的最长电机电缆长度如下:
A、无输出电抗器时,如果使用屏蔽电缆,最长电机电缆长度一般不要超过50米;如果使用非屏蔽电缆,最长电机电缆长度不能超过100米。
B、有输出电抗器时,如果使用屏蔽电缆,最长电机电缆长度一般不要超过200米;如果使用非屏蔽电缆,最长电机电缆长度不能超过300米。
问题:
什么是快速电流限幅(FCL)?
回答:
快速电流限幅(FCL)是周期性的将实际电流限幅集成在变频器中,而其限幅值设置比软件中设定的过流跳闸值略微低一点而且响应更快,这样就避免了突然加载或快速升速时的误动和不必要的跳闸。
电流波形如下所示:

问题:
MM420的左转和右转命令同以前的产品相比较是否一致?
回答:
MM420的左转和右转命令同以前的产品相比较,其基本功能完全相同,但也存在一些区别。
如下图所示,当变频器在减速过程中有一个左转命令,则此命令被忽略,若想要变频器左转,工作时序是使用反转命令或当变频器停止后,再给出一个左转命令。

问题:
如何使用MM420的直流制动功能?
回答:
可以通过设置参数P1230,P1232和P1233来使用MM420的直流制动功能。具体说明如下:
P1230-直流制动功能使能
P1233-设置在OFF1命令后直流制动的持续时间
P1232-设置直流制动电流的大小
问题:
MM4对参数P1210的不同设定值是如何响应的?
回答:
参数P1210用于设置变频器在主电源跳闸或在发生故障后允许变频器重新起动。具体设定值及功能请参见MM4操作手册说明。
问题:
MM4常见问题
回答:
1:BOP操作面板的"P"键不能正常工作。

检查变频器是否工作在"Function"模式。
2:无法修改电机参数。

电机参数只能在快速调试模式(P0010=1)下才能修改。
3:BOP操作面板显示"-----"。

表明变频器正忙于处理优先级更高的任务。
4:变频器不能运行。

检查参数P0010,变频器只有在参数P0010=0时才能运行

检查参数P0700的设置,确认变频器的控制命令源。
问题:
MM420模拟量输出的精度是多少?
回答:
MM420模拟量输出的精度是10位,或最大值的0.098%。
问题:
MM420的模拟量输入能否采用4-20mA电流信号?
回答:
由于MM420的模拟量输入信号是0-10V,因此要采用4-20mA电流信号,必须在控制端子3和4之间连接一合适的电阻。
Example:使用一个300欧姆的电阻。
如图所示,同时有关一些模拟量输入的参数需要重新设定。

P0757(值 X1)=(4mA*300)=1.2V
P0759(值 X2)=(20mA*300)=6.0V
P0761(死区的宽度)=1.2V
以上的例子是使用一个300欧姆的电阻,因此如果使用不同阻值的电阻时,P0757-P0761需要重新进行计算。
问题:
如何使用主给定和附加给定?
回答:
MM4能提供非常灵活的多种给定方式。简单说明如下:
P1000=32(设定模拟量输入为主给定,固定频率为附加给定)
P1001-P1007=固定频率值(Hz)
P0701-P0703:设定数字输入1-3的功能
P0757-P0760:模拟量输入的标定
问题:
如何使用MM440的力矩控制?
回答:
MM440具有力矩控制功能,可以应用于一些张力控制的场合,使用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设定变频器为矢量控制模式(SVC)。
通过参数P1500设定力矩控制的给定源;参数P2003为基准力矩。
通过参数P1300=22激活力矩控制功能。
实际力矩(Nm)可以通过参数r0031来监测。
注意:在应用力矩控制时,如果没有负载电机会出现飞车,因此应设置一些其它的限制条件,如P1082(电机最大运行频率)等。
问题:
何时需要应用MM440的无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模式(SVC),如何应用?
回答:
由于无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SVC)能提供很高的动态和静态特性,因此在以下应用场合可以使用MM440的无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模式。
要求很高的动态特性
低速时要求提供大的输出力矩
要求很精确的速度稳定性
要求对电机提供很完善的保护
要求很快的响应速度
由于SVC控制需要很精确的电机模型,因此SVC控制不能应用于以下一些场合:
电机和变频器的额定功率比小于1比4
电机运行最大频率超过200HZ
同步电机和多电机传动
问题:
如何选择MM440的其它几套参数?
回答:
MM440的很多参数都有索引号,它用来存储不同的参数值,这些不同的参数值可以通过如数字输入口(DI口)等进行选择。共有两种类型的参数:传动数据参数(DDS)和控制数据参数(CDS)。
大部分参数都有三个索引号,in000,in001和in002.缺省设定时in000的参数值有效.
可以通过参数P0810,P0811或P0820,P0821来选择这些不同索引号的值,如下表所示:
P0810或P0820的值    P0811或P0821的值
0    0    Selects the DDS(CDS) in index 0
0    1    Selects the DDS(CDS) in index 1
1    0    Selects the DDS(CDS) in index 2
1    1    Also selects the DDS(CDS) in index 2
另外,可以通过参数P0809和P0819来实现所有传动数据参数(DDS)和控制数据参数(CDS)的复制,具体说明请参考MM440参数表。
问题:
当电机额定转速超过9999RPM时,如何设置电机转速值?
回答:
由于变频器只有4位LED显示,因此所能显示的最大值为9999RPM,当电机额定转速超过9999RPM时,必须先进行转换,请参考如下具体实例说明。
例如:
电机额定频率=400HZ
电机额定转速=11500RPM
步骤1:计算电机的滑差
对于额定频率为400HZ的电机,其同步转速为12000RPM,而电机的额定转速为11500RPM,因此:
滑差=同步转速-额定转速=12000-11500=500RPM
步骤2:计算在变频器的参数(电机转速)中输入的值
由于所能设定的最大值必须小于9999,因此必须首先将电机的同步转速进行转化,将同步转速除以2,3或4等。
在上面的例子中,
同步转速/2=12000/2=6000RPM
用6000RPM-滑差转速=6000-500=5

网友A(2008-12-16):
各位大家好

有个问题想请教,37KW的电机用MM440带,电流为72A,

通过模拟口12,13接(4~20MA)的仪表对应为(0~200A)输出,如何标定

参数P777,P778,P779和P780啊?

网友B(2010-03-03):
有没有 AOP的使用说明的。

网友C(2010-07-05):
楼主辛苦!能不能再讲授一些学习MM440变频器的知识.或者介绍一些好的学习MM440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