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与自耦及星三角的区别及应用场合?

楼主(2007-08-05):
(无正文)

楼主:
谁能详细说明一下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楼主: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9409  可以看看这里

楼主(2007-09-06):
软启动现在一台名牌的和一台国产的变频器价格差不多了,而变频器有能够实现软启动的所有功能  不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选择软启动?有经验的同志说说看!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9409
以上网页打不开。
本人认为,如果Y/△可以启动,完全没必要用软启动,理由如下:
1、2种启动方式的复杂程度差不多;
2、软启动再怎么便宜,总比Y/△高;
3、Y/△启动电流只有2倍,而软启动的启动电流要比Y/△大;
4、有人认为Y/△启动有板有2次冲击,其实软启动也一样存在缺陷,要么不用旁路,直接用软启动正常运行,但此时电机必须经受谐波影响,电损大,电机易发热;要么在软启动完成后将其旁路,此时的旁路运行,不就是2次冲击吗?
因此,对于轻载负荷,没有必要采用软启动。
欢迎参加讨论!

网友B(2009-03-03):
一、 软启动器直接起动
软起动器的起动电压及起动至全压时间是可以设定,通常起动峰值设定为60~75%Ue,起动时间设为5~20秒;软起动器还带电流限制功能;瞬时起动电流在2~2.5倍Ie(起动时可限流在1~3倍的Ie);
电动机在起动过程中可根据电机的实际情况设定不同的起动电压(改变起动力矩),使电机平稳快速达到额定运行电压;软启动器具有软停功能,在停机时电机上的电压平滑(时间可设0~20S)下降到0,适用于需要软停的设备(空压机不适用);
二、 星三角起动
星三角起动方式:在星形方式电动机的三相绕组接成星形,每个绕组承受的电压为0.578Ue,经过延时后(根据电动机实际运行状态调节,1~20S可调),通过星三角转换装置使电动机三相绕组接成三角形,此时每个绕组承受的电压为进线的额定电压400V;瞬时起动电流在2~3倍Ie;
区别:1. 软启动器起动力矩可调;2.星三角是固定起动力矩;
3.软启动器可使电机平稳过度到额定运行电压,;
4.星三角起动在转换过程中直接切到额定运行
 5.软启动器具有软启功能(特定需要软停的设备);
6.星三角停机时直接切断电源;
7. 软启动器起动时可限制起动电流;
8.星三角的起动电流不可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