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

楼主(2007-08-05):
请教:更換cp342-5需要升級吗?如需要如何升级。旧的cp342-5版本为V5.0,新的cp342-5版本为V5.7.

网友A:
不明白您的升级的意思?一般西门子建议用户在组态时使用与硬件版本相符的硬件型号,通过硬件组态中更改342-5的硬件型号重新编译下载来实现您的升级。

楼主:
我公司在用S7-300系列CPU315与CP342-5组成主站,CP342-5通过
PROFIBUS形式与计算机相连,计算机运行STEP7可对S7-300编程,运行WINCC对S7-300运行进行监控,最近CP342-5损坏,更换了一个新CP342-5,但计算机运行STEP7时不能online,WINCC也不能监视运行,
(S7-300正常运行),新旧CP342-5序列号一样,但新的上标注的版本号为V5.7,旧的上标注的版本号为V5.7,不知为什么计算机与CP342-5不能通信,新买的CP342-5包装里有一光盘,不知是有何用.我想请教CP342-5需要驱动程序吗?版本号不一样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