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无法启动~~

楼主(2007-08-05):
请教各位,如题。
具体情况如下:
我们单位这里用的是S7-300的315CPU,前天检查发现和CPU通讯的触摸屏无数据显示,怀疑CPU和触摸屏的连接有问题,所以对CPU-315进行断电重新启动,谁知道CPU无法正常启动了,SF灯和STOP灯一直常亮,RUN灯闪了一会就不亮了,我用的是STEP V5.3,但是没法连上去。问了集成厂家,他说是CPU里的程序掉了,要重新下载,但是我根本就下载不了,CPU一样的是无法启动。我们单位是电厂,这个CPU是弧门控制系统的,控制弧门启闭,恢复不了的话后果很严重,请各位多多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程序那么容易掉么?
CPU复位了没有?
可否联机?

楼主:
没有办法联机,我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

楼主:
照现象看,SF灯常亮,STOP灯从启动开始一直就是亮的,这是什么问题?难道电池没电了?造成程序丢失? 如果程序丢失,那用软件能直接连接起来吗?
PG/PC 接口用的是 PC/PPI CABLE(PPI) 地址0,传输率9.6kbps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连接不上啊?

网友B:
和西门子300系列的PLC联机需要使用MPI编程适配器而非PPI电缆,连接速度确定为187.5K。在PG/PC中应使用PC Adapter(Auto)。

网友C:
是啊,pc/pg要根据你的联接方式正确设置才能与plc通讯

楼主:
我今天下午也把MPI的设置都试了一遍,还是不行。速度设定为187.5k,地址为0(是不是地址不对?),也是显示没有反馈,具体的提示我不记得了,好像是no active parten.......
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和西门子300系列的PLC联机需要使用MPI编程适配器而非PPI电缆,连接速度确定为187.5K。在PG/PC中应使用PC Adapter(Auto)。
实用PC Adapter(MPI)行不行啊?反正今天下午我是把所有的都试了一遍都不行,请教一下各位,能不能把具体的连接方式告诉我,谢谢了,拜谢了~~

网友B:
您的提示信息说明您的PLC的MPI地址丢失,导致您的PC无法链接,您可以尝试修改您Step7软件中CPU属性中的MPI地址设定,目前无法确认您的电缆是否为MPI电缆,请将适配器的订货号写入您的回帖中,以便进一步确认。
地址0属于MPI网络为PG/PC编程器保留地址。

网友D:
没有遇到过?

网友E:
处理的怎么样了,期待着后续的处理结果。

楼主:
明天白天进行处理,谢谢你们的指导,处理完毕以后会向大家公布的,谢谢了~

网友F:
换个CPU不就解决了,你耽搁一天的时间我想买3个5个cpu总能买的吧,正常运行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情况导致:
1 :通信端口烧掉了,用的是bus通信时,
2:某个模块烧掉,cpu判断硬件错误
3:cpu 自身硬件配置信息丢失,
4:程序中的DB快丢失或采集到的数据溢出,内存非法访问;
5:cpu自身硬件问题
哈哈看看simens 的说明呀。

楼主:
换CPU不行,我昨天就换过了,一样连接不了。
set PG/PC interface的设置情况:
S7online(SETP7)--PC Adapter(MPI)
MPI:187.5Kbps 地址:0
local connection:COM1 速度19200
请哪位高手能告诉到底是为什么连接不上CPU啊,编程适配器一直都在用,应该是好的,POWER灯连接好了就常亮,但ACTIVE灯一直不亮!!!

网友G:
电源检查了吗

网友H:
下面引用由碗米坡渔民在 2007-8-6 15:38:00 发表的内容:
换CPU不行,我昨天就换过了,一样连接不了。

set PG/PC interface的设置情况:
S7onli…
--------------------------------------------------------------------------------------------
更换CPU都不行了,是不是MPI电缆或者适配器出问题了啊?

楼主:
电源没问题啊,我这没有电源模块,直接24V进CPU模块,换了CPU也不行

楼主:
这个适配器一直都用的好好的,难道真的是适配器的问题?我要晕了

网友H:
新换CPU都不能连接,除非你新换的CPU也是坏的,不然的话肯定是适配器或电缆的问题啊!

楼主:
适配器是不是必须要active灯常亮才行啊?
请哪位高手能告诉到底是为什么连接不上CPU啊,编程适配器一直都在用,应该是好的,POWER灯连接好了就常亮,但ACTIVE灯一直不亮!!!

楼主:
厂家要我用5.2的软件再去试试,我先去试试看,谢谢各位了

网友I:
估计是你的电脑软件出了问题,可以考虑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和西门子的编程软件

网友J:
SF灯亮的话,说明有错误存在啊,必须联机的,

网友K:
外部有短路等,我的三菱的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F: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串口被占用了,我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24电源有问题了,把CPU单独摘出来用一个新的
24电源试试,如果还有问题就换个pc最好不装任何其他使用 串口的机子试试.还不行的话,换个编程线了.祝你好运.^_^加油.

网友F:
从现象上看是你的编程线没有数据传输.可能的原因自己试着分析一下

网友L:
检查组态,并从新编译下载!

网友M:
1、把你的电脑、电缆拿到别的315的PLC上测试一下(电脑、电缆是否有问题)
2、用西门子原装的编程电缆、连接DP口(将DP口的其它设备暂停)、把PG/PC配置好测试(CPU和网络是否有问题、MPI口是否被更改或损坏)
3、换CPU,换过CPU不行估计你的电缆、电脑有问题,在“1、”中找答案
暂时想到这些

网友N:
换过CPU不行,那原因可能是电源了,请用示波器仔细观察电源.

网友O:
留意下,下次再好好看

网友P:
PC Adapter?
请问你的编程电脑(PG/PC)是用的什么卡和PLC连接?
是用CP5611?还是什么?感觉你通讯接口没设对

网友Q:
适配器有好几种呢,如果你用的是连电脑串口的那种,要选对COM口还要把选框下的那个速率设置的与适配器拨的一样才可以

网友Q:
启动不了,看看是不是有哪个模块的电源掉了

网友R: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在Q里说说怎么样?我用过去315系列的,你的问题我也感兴趣,以前没遇到过292252915

网友S:
我怀疑是通讯断了,可能你有通讯站,或者伺服,变频一类的东西,和你通讯不上cpu应该没有关系。因为315功能较314强大一些,不会出现cpu一旦报错就连不上了(主要的可能原因要与mmc内存卡有关)。你先检查为什么连不上吧...适配器上面有一个波特率选择,先看看是不是那个有问题

网友Q:
如果是通过CPU315上的DP口挂的分布式I/O丢失的话会亮"BF"的吧?出现错误停不停机应该和CPU里有没有相应的OB块有关,和型号的关系应该不大吧.比如编程错误的话没有OB121肯定要停机的

网友T:
关键是能通讯,先用串口线连,根据线缆接线图量一下各脚是否与接线图一致,再看一下通讯配置参数是否正确,(最好用同一台电脑和电缆连一下其他同种PLC,排除一下),如果配置没问题,还连不上,70%可能PLC坏了。

网友U:
问题处理好了吗!

网友V:
更换电源试了吗?

网友W:
这里也有一台PLC的程序掉了,发现一块卡的RUN与STOP灯都亮着,
平时STOP灯是不亮的

网友X:
你忙来忙去的,CPU315上的卡干什么用的,把它拔出来再插进去,再关掉电源一会,再打开电源开关,你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