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MD.exe`病毒如何清除?我现在查到有下载杀毒地址的网页都会自动被关掉,这病毒也忒厉害了。

楼主(2007-08-05):
请问CMD.exe`病毒如何清除?我现在查到有下载杀毒地址的网页都会自动被关掉,这病毒也忒厉害了。有专杀软件,请寄wdo_1000@126.com

网友A:
http://hi.baidu.com/zhangxintao/blog/item/f9d4e616a4d4f119962b43c0.html

最好百度一下

网友B:
最好百度一下

网友C:
既然知道病毒文件名,不妨直接干掉,或用其它干净系统启动然后干掉。当然也要检查系统注册表、后台服务等相关启动项,看是否还有相关链接库等支持文件,要一并干掉。

网友C:
不过,据我所知,cmd.exe还是系统的DOS命令提示符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