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信号抖动不准

楼主(2007-08-05):
微动开关做PLC计数信号,老多计,请帮忙指教

网友A:
可用无触点开关

网友B:
1、ON信号加延时
2、做个程序,在规定时间(条件)内,ON一次有效

网友C:
在软件中改一下输入端滤波时间值.

楼主:
程序可帮写个看看

楼主:
输入端滤波时间值改大还是改小了,现460HZ

网友C:
滤波时间若是频率就改小.检测频率变小计数就减少了.

网友D:
ld x0    微动开关
out t0 k?  某段时间内动作多少次只算一次
ldp t0
out c0 k?
那个?我们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E:
A     I124.0
      AN    DB416.DBX   40.1
      O
      AN    I124.0
      A     DB416.DBX   40.1
      =     DB416.DBX   40.2
      A     I124.0
      =     DB416.DBX   40.1

网友F:
在开关上加一个软件滤波

网友G:
建议用接近开关

网友H:
改接近开关或加延时

网友I:
加延时就好了吧!

网友J:
信号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