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斑竹等高手请指点

楼主(2007-08-05):
控制系统包括:DSP控制器,直流力矩电机,电机驱动器(星辰的),和增量式编码器(海德汉的),来做电动转台的控制,转台速度比较小,位置控制要求精度高,请问应该怎样来进行控制啊。应该包括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三个环的控制吧?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电流环星辰的电机驱动器已经做好了,要做的就位置环和速度环了,接下来就不懂啦,编码器出来的信号要变成两路同时给电机驱动器(速度环)和DSP控制器(位置环)么?还是编码器出来的信号直接给DSP控制器,DSP运算后再给电机驱动器呢?这两种方式都适合什么样的系统呢?再有就是如果用第一种方式的话,有海德汉的分频器或什么来对海德汉的编码器进行细分50~100倍并出来两路信号的么?请各位老师指点啊,十分感谢!

网友A:
“电流环星辰的电机驱动器已经做好了,要做的就位置环和速度环了,”
电流环一定是做好了的,速度环应该也做好了,建议确认一下。

“编码器出来的信号要变成两路同时给电机驱动器(速度环)和DSP控制器(位置环)么?”
如果你的速度环驱动器上,编码器信号是一定要给驱动器的。位置环也一定要有位置反馈才能形成“环”。信号直接并接,只要线不太长,不需要特别的电流分成两路。

网友B:
看细分50~100倍后,输出的是什么信号,与星辰直流伺服的信号输入频率,电平等是否匹配,信号输入星辰后,星辰本身可能就会有一路转接出来的信号。

楼主:
多谢斑竹和波恩的指点,十分感谢!

楼主:
不对,应该是,多谢两位斑竹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