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94的问题

楼主(2007-08-05):
的系统用的是1756-L61构成的冗余,挂得是1794的I/O,其中1794-OE12这个模块的状态灯一直闪是绿色。在LOGIX5000中写程序给它一定输出值但没有反映,强制输出后用表量也没有电流,我发先别的模块在LOGIX5000中右键属性后都有个设置,能设置电流或电压输入或输出什么的,怎么我的OE12右键属性里没有这个选项呢?那位专家给我想想办法,我在线等.我对AB的产品不熟,请问我还用到1794-IR8、IE8的模块,如果是1756的I/O可以直接设定4`20MA对应多大的量程。但1794没这个功能,所以请问1794的模拟量对应的数值范围是多少?如果自己做浮点的工程值,用什么指令?有没有整型转双整型的、双整转浮点的指令??????

网友A:
可能是模块组态有问题,通道对应的工程量需要查手册,IE8 4-20mA对应的是0-32767,其他的不记得了,工程量转换就用CPT指令即可

网友B:
咨询ab的技术支持说IE8 4-20mA对应的是0-30840  现在不知道谁说的对了

楼主:
谢谢,2位。。。因为1794-OE12是新模块在15版本的LOGIX里没有他的设置选项,所以只能对她的结构体变量来设置,但现在我设置了那个OK灯还是闪绿色,可恶啊。我现在就在现场急啊

网友C:
谁顶我在工控网的贴,我就送资料!也可以咨询问题!
还有各种AB程序例子!
QQ:710704733 E-mail:liuleihenaiyan@163.com
1756选型指南.pdf   1756-用户手册.pdf  1747613(ASB).pdf
AB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pdf  CompactLogix 选型指南.pdf
ControlLogix DeviceNet接口模块.pdf
ControlLogix DH+&远程IO通讯接口模块.pdf
DeviceLogix 技术数据.pdf   DeviceLogix.pdf
MicroLogix1500可编程控制器及其Compact IO扩展模块产品手册.pdf
MicroLogix 1200系统概貌.pdf
PanelBuilder32 Getting Results Manual.pdf
PanelBuilder32 Quick Start Manual.pdf
Ultra 3000 数字式伺服驱动器.pdf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OE12设置需要自己写程序控制模块的状态位.IE8对应的0-32767,IR8我查了一下资料,如果选第一项电阻,那么对应的是1-433欧姆,如果用PT100,IR8的设置是0-65535,那么对应的温度的算法就是模块的("测量值"*422/65533+1-100)*2.5

楼主:
项目已经竣工,希望有人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能得到帮助.到时别忘了支持我一下.....

网友D:
谢谢,正需要1794-IR8的算法。

楼主:
很高兴给你带来方便,呵呵,我也是弄了半天才好使.在众多资料里,一行DA 1 A 433的小字救了我.

网友B:
一行DA 1 A 433的小字

  什么意思?

网友E(2007-09-25):
我有个项目也是1756+1794的。问一下:IE8 4~20mA对应数值是0~32768吗?IE12也是这样的对应关系吗?

网友F:
多少点的

网友E:
IE8 4-20mA对应的是0-30840
IE12 呢?找不到用户手册,苦啊

网友G:
你组态正确了吗?

网友H(2007-12-06):
我的IE12闪绿灯怎么办啊?电源也是上到端子排的,且CPU也能找到该模块但就是FieldPowerOff一直为1。还有的模块是IE12闪绿灯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I(2008-10-21):
OE 12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目前还没解决,请问控制模块状态位在哪设啊? 怎么设?

网友J:
加qq 277375575 详谈

网友J:
美国AB:1746、1747、1756、1761、1762、1764、1769、1771、1785、1794
Aufomation Systems 自动化系统
Cusfomer Training 客户培训
Lndusfrial Confrols 工业控制
Mofors 电机
On-Machine Connecfivify 就地控制连接件
Sensors 传感器
Variable Speed AC and DC Drives 交流直流变频器

变频器48折

网友K(2008-11-21):
你的QQ多少,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了,想请教你。

网友L(2009-01-01):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谁能给个答复?

网友M: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IE12 的4-20mA 对应的工程量是多少?那位高手给个答复

网友N(2011-07-23):
IE12闪绿色 要在controller tags的对应模块ModuleEnable置为1就OK了

网友O:
学习中,谢谢!我有很多AB资料,很有价值

网友P(2018-03-1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OE12设置需要自己写程序控制模块的状态...

引用 网友J:
美国AB:1746、1747、1756、1761、17...

你好,有1794的手册吗?里面有价绍1794-AENTR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C:
谁顶我在工控网的贴,我就送资料!也可以咨询问题!还有各...

你好,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关于AB的1794模块的手册吗?里面有价绍1794-AENTR的,谢谢。

网友P:
你好,你有关于1794的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