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电器设备运行是,灯会变暗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8-05):
当大的电器设备运行是,灯会变暗是什么原因,电压不是稳定的220吗?是因为电流变小了灯才会变暗吗?

网友A:
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B:
电机启动电流很大
线路电阻电抗及变压器过小,内阻抗过大,导致启动电流压降过大
电路末端电压过低

楼主:
所有的电器设备不是并联的吗,电压怎么可能减低

网友C:
TO心力
有道理,顶一下

网友D:
1、变压器在启动大负荷时会产生瞬间压降
2、线路电阻电抗在线路上产生压降
3、灯明暗主要由电压变化引起,电流由电压和灯的电阻、阻抗决定的

网友E:
楼上的
有道理,顶一下

网友F:
电压波动和闪变引起的.

网友G: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H:
fallendevil: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5 20:22:00
    所有的电器设备不是并联的吗,电压怎么可能减低

没有理想化的电源,变压器也有内阻,

当外部电器设备很大时候,也就是外部电阻很小的时候,变压器分得了更多的电压,所以输出电压降低了。(原因之一)

网友I:
对什么是电源内阻?串联电路以及电压降都不是很清楚的兄弟,就不是几句话能够解释明白的。每个人都从无知到有知,从低级走向高级都离不开自我的努力学习,相互交流可以少走弯路快速提高自己的水平,但电工基础这些理论方面的知识,应该靠自学为主。新老电工大家都要努力啊!

网友J:
电机启动,电流太大,电压降低,主要是你的变压器容量不是很理想.可是在大电机上并电容,自己选择吧!

网友K:
同意心力老师的说法。顶一下。

网友L:
同意心力和九段的

网友M:
启动电流过大,造成电压下降较底

网友N:
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O:
供电电源的容量小,或电缆细,启动电流大,造成压降大

网友P:
电流大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Q:
呵呵,大家的判断是一致的

网友R:
如果设备过大的话,电压就会拉的很低连接触器都吸不了,
在车间试车的时候遇到的

网友S:
电压被降低了

网友T:
基础知识,电压降太大了

网友U:
我是这样理解的:P=UI,当启动电流的的时候.因为变压器要维持一定的功率,只有降低电压,因此灯就暗了.请指教!

网友V:
启动电流太大,供电线路压降太大,最大压降不能超过供电电压的5%

网友W:
变压器容量偏小.

网友X:
启动时,电网电压下降,主要是变压器容量小.

网友Y:
  赞同"电工九段"和"心力"的看法

网友Z:
综合考虑变压器容量,电缆和启动电流

网友AA:
负载太大,可能主线选用的太细了

楼主(2008-06-21):
应该和主线的粗细无关,你仔细观察你家的冰箱电视启动时,灯泡肯定会暗一下的

网友AB:
    电功率设备启动电流大,电压降低引起。

网友AC: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功率的角度去考虑啊,

线路是都是并联的,但 是设备是要消耗能量的

而你的变压器的功率是一定的,当负载过大时,肯定会引起电路中电压的降低,很简单的道理

问这个问题的,好象应该还是学生吧,对实际中的电力知识了解不多

网友AD:
没有理想化的电源,变压器也有内阻,

当外部电器设备很大时候,也就是外部电阻很小的时候,变压器分得了更多的电压,所以输出电压降低了。(原因之一)

如果这原因实在想不通,就干脆别做电工了!

网友AE:
好像是个新手啊。。。

网友AF:
赞成以上师傅们的说法!!!!!!

网友AG:
没有理想化的电源,变压器也有内阻,

当外部电器设备很大时候,也就是外部电阻很小的时候,变压器分得了更多的电压,所以输出电压降低了。(原因之一)

同意

网友AH:
当外部电器设备很大时候,也就是外部电阻很小的时候,变压器分得了更多的电压,所以输出电压降低了。(

网友AI:
供电电源的容量小,启动电流大,造成压降大.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AJ:
瞬间的启动电流导致电网电压下降.引起灯变暗.

网友AK:
电压降低了。。。。。。。

网友AL:
初中物理知识就有这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