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救教:功率因素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7-08-05):
我厂是一家化工企业,日耗有功电量就有50000KWh左右,无功电量接近21000左右,功率因素为0.92,如果用功率因素自动补偿装置,还有没有补尝节能的意义。救教各位大侠,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0.92应该可以了啊!照我的意思呢如果能补偿到0.98那是最好不过了.这只是我的想法,不知道行不.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B:
怎样才能减小无功?

网友C:
国家电网规定无功功率应该高于0.95否则会罚款的,所以我认为你应该采取一定的无功功率补偿措施.当然如果你能高过0.95会有相应的奖励,总的来说维持在0.95是对企业最好的利益点.

网友D:
0.92已经很不错了,不用再补偿了,过补偿就不好了,从其他方便想办法接电,比如使用变频器,节电仪等

网友E:
0.95是比较经济的,现在一般的补偿都在0.95-0.98之间.

网友F:
有0.92了还要补?没什么必要了吧?

网友G:
0.92没有必要补了

网友G:
要补的话,加大电容的功率

网友H:
没有必要补了

网友I:
能节能吗?好像只会设备工作有效率

网友J:
你的电容柜补到0.92电容前部都投入了吗?如果是电容不够就再加电容啊.补到0.98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功率因素是1啊.也可以多用些变频设备啊

网友K:
好象是不小于0.9就不罚款了

网友:
你的电压等级是多高,35KV站要求在0.95以上

网友L:
还有,补偿功率因数越高就奖励越多

网友M:
可以了没有必要了!

网友N:
根据你日耗电量在5万度那你变压器容量至少在两千KVA1以上,按理说你的无功补偿应该都是自动的。现在要问的是功率因数达到0.92时没有投用的无功装置(电容器)还有多少千乏?如果要新配置,那么要计算从0.92~0.95或者到0.98还需要添加多少无功,投资是多少?再了解从0.92提高到0.95或更高在原有的奖励金额还能增加多少(按一年统计)?如果在3年能收回投资,那么可以再投资增加无功补偿装置。这是指功率因数在达到0.92时,无功装置已全部投用。至于说功率因数很容易补到“0.98”甚至到“1.0”那是你的变压器容量小可能在400KVA以下,或者电动机总装机量少,还可能是电热设备较多。总之无功补偿在自动控制的方式下越接近1.0越好,但还要算经济帐。提示:电力公司向企业收取电费的发票;有;力率这一栏金额,前面有负号“-”表示奖励款没有的就是罚款金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