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5基架风扇报警的辅助点

楼主(2007-08-05):
单位的S5--928基架的风扇提示故障后CPU停机,电源停止5V工作电源,通过F-R跳线短时间运行,可在面板上有两个继电器的报警点,不知该如何运用:一个是WARNING,一个是ALAM。请帮助说明:哪个是风扇故障报警,哪个是风扇停机报警。谢谢

网友A:
你PLC是不是风扇有问题?是不是下面两个风扇都在转?若有一个不转,更换。若都转那就检查基座上的温度感应器就在风扇旁。

楼主:
风扇都是超期服役,加点油润滑。传感器比较脏,散热不是很好。我就是想避免全停车。想知道这两个继电器的实际用途。一个报警,一个停车。我有点叫不准。谢谢

楼主:
在一次故障中体现了.效果不错!没有停车!!!哈哈!西门子的S5风扇报警并不停车,元件没有损坏!!看来方法还是可取的!

网友B(2007-09-15):
RB报警灯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