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无功的危害

楼主(2007-08-05):
大家可以谈谈对无功功率的认识,有哪些危害,怎样降低无功

网友A:
1、无功电流、无功功率占用了发电、输电、用电设备的容量,使设备的有用容量减小,投资增大;
2、无功电流在发电、输电、用电设备上,形成热损耗,称为无功损耗,使发电、输电、用电设备的效率降低;
3、但是无功电流、无功功率是发电、输电、用电设备的固有特性,不可能去掉,只能采取补偿的方式;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永远支持刘老师!

楼主:
谢谢,请再谈谈解决的方法

网友A:
采取补偿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