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什么是逆功?

楼主(2007-08-05):
什么是逆功?怎样造成的,有什么危害?

网友A:
我来跟你简单说下,说深奥你不懂,就相当于发电机做了电动机,它的能源有电网提供。这是非常不利的,浪费电还伤电机。

楼主:
谢谢,能再说深点吗,我想多了解点.一般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电站的话,是多台发电机并联运行,叫并车。当电网负荷小时要有电机脱网,负荷太大要有电机投网,现在电站自动化程度很高,自动并车,也有逆功保护。出现逆功是因为发电机原电机故障,由输出功变成了吸收电网功。

网友B:
主要是并联运行的发电机负载分配不均匀造成的,有的发电机不输出电功率,还要吸收电功率,这是最严重的,就是所谓的逆功。

网友C:
楼上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网友D(2008-11-16):
怎么两台并机没有负何时有电流一台200一台100怎么解决呀师傅们.这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