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水和沥青的界面怎么测,谢谢!

楼主(2007-08-05):
是否能用浮球的?因为是试验装置操作人员想就地观看,他们建议用玻璃管的,但我考虑两个密度差别太大,水相不可能穿透沥青!还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温度不高,沥青已经被一种有机物溶解,可流动,一般不会凝结成块。水和有机物是为了清洗被沥青沾污的设备用的,但清洗下来的物质水和沥青溶液要分开处理所以要测界面。

网友A:
1、有专门的界面测量仪表 连续量的 超声波原理
2、有专门的测量水中其他物质界面的开关梁仪表,平时浸在水中,当另1种物质上升接触以后触发开关信号

网友B:
西门子的液面检测仪应该可以,具体情况你咨询下西门子
原来是用于污水处理沉淀池测量污水和污泥界面的

网友C:
测污泥的用什么呢?还带搅拌

网友B:
带搅拌的你还有分层的液面吗?如果说沉淀下来还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