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压设备的液位测量!!

楼主(2007-08-05):
所存贮介质为放射性物质,设备安装于设备室内,一般无法检修,故需要一种非接触式的测量仪表,测量部件一定要安装于设备室外,设备室壁厚2米,设备室深10米,设备安装于最下层,杆式仪表可能无法使用。如果哪个仪表厂家有什么方案或想法,我可以申请科研款共同研究!!!

楼主:
罐子的结构很简单,就是进料和出料口,还有一个抽真空和打压空的口,压力从负压到正压,具体参数明天告诉你!你不会想用吹气仪表吧?谢谢!!!!!

网友A:
1、帅克越来越痴颠了 呵呵 快修炼成了;
2、被测量介质有放射性,自然不可以用放射仪表来测量料位
3、墙壁厚2m,仪器必须安装在墙壁外,那么我认为什么仪表都无法实现穿透测量
4、我的思路初步有2个,侧重于第2个
A、放射物质虽然隔了2米,我总感觉还是有轻微的辐射能够透出墙壁(应该是安全当量),是否能检测到?
B、进出料口我估计是没法做文章的,2个压力调节口是否可以琢磨1瞎,物料上部空间压力的变化是否能够和空间范围对应出来?可以用其他安全介质做试验来确定个测量系数?

网友B:
请楼主把详细的技术材料发给我,你现在材料太简单了,除了量程和放射性之外都没有,我除了要问介质的常规情况外,还想问介质的放射性是不是非常强,可不可以影响罐内的能量?

如果可以请发送材料给我,或来电咨询。

ssn@suresonics.com
010-64956926-16 王先生

网友B:
我建议使用分体式超声波,或者分体式雷达物位计,不过从经济角度来讲,还是推荐分体式超声波物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