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变频器UNI3401上电就报HF83

楼主(2007-08-05):
求救CT变频器UNI3401上电就报HF83是什么故障?

楼主:
请给知道的大哥指个方向!谢谢!

网友A(2008-06-17):
     经编机上面用的吧, 这是卡尔迈耶自己设置的故障报警,自己是没办法解决的。

应该是上行显示 HF83 ( 83是故障代码,只有谁设置的83是什么故障才知道,自己都没办法解决的)

下行还有显示     trip  (CT变频器脱跳不再控制电机)

唯一途径:找设备供应商~

网友B:
主板坏了,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www.nbbpqwx.com.cn

网友C(2011-03-12):
我部有UNI 3401 3402 3403 二手现货   价格好!!  需要的可以联系!!     13503210041 马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