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8-05):
添加了一个“交替型”按钮,并且对ON、OFF两种状态下分别设置了不同的“颜色”和“文字”。离线模拟时,按一次此按钮,其所设定的Bit地址设为了ON,但按钮的“颜色”和“文字”在ON状态下闪了一下,又回到OFF状态下的“颜色”和“文字”,并且无论再怎么按按钮,Bit地址仍设为ON,不会变成OFF。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刚接触台达产品,请指教。

网友A:
是选择交替型按钮吗,这种现象,定是使用有问题

网友B:
用的是设ON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