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最大点数?

楼主(2007-08-05):
三菱FX2N系列PLC最大的点数是多少啊?请指教!

网友A:
晕!你该多看看书了!!
FX2N主机最大128点,加扩展模块可以扩展到256点!

网友B:
楼上是对的

网友C(2007-12-09):
晕死了啊
你是哪个师傅叫你啊'
把你哪个师傅叫出来啊
或许自己买点书看一下吗

网友D:
晕,那楼上说应该是多少点?

网友E:
主机最大128点(输入+输出);
加扩展最大为256点;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传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网友F:
是的
手册书面都有得

网友G:
    三菱FX2N系列PLC最大的点数从硬件看只有256点=128X+128Y,但可用M/S 重构X Y,(EX:M0--M7=X129-...) M/S的物理量来自串口,这样FX2N实际运行的I/O数就不是256点了.
    例如,在电梯行业,有人设计串行板,将外呼信号(每层6点I/O)映射到M中间继电器.尽管一台电梯的I/O点数>256,但一台FX2N足可胜任!

网友H:
可用M/S 重构X Y,(EX:M0--M7=X129-...) M/S的物理量来自串口,这样FX2N实际运行的I/O数就不是256点了.

实际这样做过的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38译码器原理??

网友I:
通常说法是:主机最大128点(输入+输出);
加扩展最大为256点

网友J:
个人觉得有些问题比如这样的问题,应该先到书上去找答案,然后再上论坛上问。
偶有个朋友就曾在论坛上问转速和频率咋换算,我很无语。。。

网友K:
主机128点,可扩展到256点(I/O总和)

网友L(2009-12-03):
very  good,it is right.

网友M(2010-03-24):
各位师傅请教一个问题,我遇到一个单位他用FX2NPLC,要求输出点数有一百四十点,怎么办。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关于各位师傅请教一个问题,我遇到一个单位他用FX2NPLC,要求输出点数有一百四十点,怎么办。

那你去市场上买个拓展输出模块。

网友O(2011-01-05):
我公司 有一系统使用FX2nPLC       FX2N128点    加扩展点数共264点  现正常运行 问什么  QQ121078903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