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两线制模拟量信号的DCS I/O模块输入端能否短路啊?

楼主(2007-08-06):
采集两线制模拟量信号的DCS I/O模块输入端能否短路啊?曾经遇到过四线制仪表电流输出回路长期短路导致板子烧坏的情况,不知道在DCS系统中 ,用于采集两线制信号的I/0模块端子短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楼主:
没有兄弟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一般短时间没什么问题的,有些I/O模块都有保护的,我们单位的就不会烧坏,不过能不短路还是不要短路的好.

网友A:
短路了等于模拟信号电流到20MA了.

网友B:
一般没有问题,比如honeywell的DCS,在短路时DCS上会显示坏点,

网友C:
一般短路是系统会报警, 但不至于烧坏板子...

楼主:
和利时的怎么个情况啊,比如FM148A,会是怎么个情况啊?

网友D:
横河的不会

网友E:
大家好,刚来的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说的DCS是什么用途,它根PLC有什么相似之处.

网友F:
foxboro的不会

网友G(2011-04-14):
短路时电流一般等于24V/250Ω=100mA左右。因为模块内部有250的检测电阻。

技术交流QQ:1978172282(pafitech)

网友H:
仪表信号经过转变之后取样电压一般在DC5V,转变之前为DC24V,一般情况下短路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该设备投入时间长了就有可能发生,不过如果你怕此类事情的发生,你可以根据10楼的老师计算出来的数值串进去一个100mA的熔断器就行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I:
DCS卡件分为配电和不配电配置,只要卡件不提供电源,卡件接线端子短路没有什么关系,若卡件对现场表提供电源,端子短路会烧毁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