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定期润滑保养

楼主(2007-08-06):
的润滑与保养可以发挥轴承最高的使用寿命。

1、润滑脂润滑
轴承的再润滑最好是在计划的设备停机期间实施,并定期进行补充,同时,将旧油脂清除掉或经由泄油空将旧油脂挤出去。在加入新鲜油脂以前应将注油嘴擦拭干净。如果轴承箱没有注油嘴,则应打开轴承箱盖或端盖,以便取出旧油脂,清理后,补充相同型号的新鲜油脂。

2、润滑油润滑
定期检查润滑油的油位和油质,一般情况下,正常油位应为设备油位视窗或标示的1/3-2/3范围内。补油方式为油杯的,其显示的油位只代表补油能力,而轴承箱油位是满足运行要求的,油杯中油位低于其总容积的1/4可考虑补油。

检查和补油方法,取出少量的润滑油作为样品和新鲜的润滑油进行比较,有能力的单位可考虑进行油质化验,以确保油质合格。如果样品看似云雾状,那么可能是与水混合的结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油乳化,此时应该更换润滑油。如果样品程变暗的颜色或变浓稠,那么可能表示润滑油已经开始碳化,应将旧润滑油进行彻底更换。如果可能的话,使用新鲜的润滑油对油路进行冲洗。更换润滑油时,应确保所更换的润滑油新、旧型号相同,并补充之满足要求的油位。

使用油浴式的润滑系统,如果油温在60℃(140°F)以下,且润滑油没有受到污染,则一年更换一次润滑油即可。如果油温在60-100℃(140-210°F),则一年需要更换四次润滑油。如果油温在100-120℃(210-250°F),则每月需要更换一次润滑油。如果油温在120℃(250°F)以上,则每周需要更换一次润滑油。

正确的安装和保养是轴承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同时,必须注意保持轴承的清洁度。轴承必须防止受到污染物及湿气的污染,必须有正确的安装和润滑。另外,轴承配列的设计、油封的状况、润滑剂的形式及更换周期和专门的保养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都必须加以关注。

网友A:
电动机的加油工作很困难,特别是一些大型的电动机没有加油孔,必须将电动机解体后加油,即便是有加油孔也加不进去。很令人头疼,不知大家有何高见

网友B(2007-10-10):
    还不错,的确如此.

网友C:
将电机上的加油嘴旋下,把黄油枪上的加油帽也旋下,再将黄油枪旋在电机上,这样应该能加进。

网友D:
有加油孔的电动机最好还让它旋转,我们这里感觉要求没怎么高!但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搞好这个工作,确保设备可靠性呀!学习了!